[笔记本电脑]
警惕!!!维修一定要有示波器!10290-2铁壳管通病差点放弃治疗!

楼主(2020-01-16):
发帖求加分,大家不要点赞,太多看不过来了
联想的机子,远远看到它我就猜到了是啥问题。
果然,接上电咔嚓咔嚓响,主板大短路,想必又是铁壳管击穿,希望CPU没坏。这种问题应该可以秒。
但没想到这大短路的竟让我秒了大半天才搞定,差点放弃治疗!
接下来欢迎大家跟随着我的步伐慢慢入坑。
先看板号:
铁壳管确实是击穿了,我一般会把驱动芯片,上下管整套全都换掉,保证稳定。芯片多,任性。

拆下来的两套坏的芯片:
客户的CPU放到好板上试了可以点亮,能不能进系统等修好了再试。
两套都烧了,等会当然是两套都换上。
主板表面已经烧毁,铁壳管已经焊不上,我一般是直接改8脚的上下管上去。
如图是以前改过的案列;一直这样干从未失手
现在也计划采用同样方法。
下边一套管子主板没烧毁的直接就换了新的铁壳管上去。
上边这套板子烧毁了只能改上去。改完测了各个上下管G极阻值无异常,上电直接点亮没毛病!
直接丢一边给老板装机。系统也坏了,顺便装系统。
但系统装到一半的时候机子突然就灭掉了。
又开不了机了。过来接电流表一看,又是大短路!
再次拆机……
拆出来测量,公共点短路,管子又击穿了。
不过这一次击穿的只有上边的一组,拆掉后就不短路了。下边的一组测着没问题。
难道改的管子质量不够给力?
于是又改了一套上去。完了也是直接点亮。示波器测电感后端波形也正常。这一次直接顺利装完了系统,但是手摸管子温度是有点高的。系统装完了重启看看,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又挂逼了
往常都是这样改也没出过问题呀!今天咋就不灵了咧,难道一定要装铁壳管才行吗?表示不服。
当然我也想到了,原来的焊盘烧毁了焊不了铁壳管,不过主板上还有空余的位置可以焊上铁壳管的,想想要飞线挪电阻什么的,比较复杂,还是不想这样干。
继续整一组上下管改上去,驱动芯片当然一起换掉。整完也是直接点亮。但手摸管子还是温度比较高,开久肯定还是挂逼。
请教赛格前大神,条件都正常,芯片都换了几套了,为什么老是烧?大神说带不起负载吧!
我也觉得应该是带不起负载。但是我用示波器测CPU供电的两相供电都是有输出的(测电感前端都有波形),后端波形也没啥问题。电感前端波形是这样的,示波器当时也没仔细调,就顺便搭到电感前端,有密密麻麻的波形就表示有输出了。两相电感前端都有波形,表示都有输出,怎么会带不起负载呢?

最终的答案是这样的:
看吧,这是下边那组看起来没问题的铁壳管的波形,确实是有输出的,但是电感前端峰值竟然高达34V ?!!!
也是百思不得姐。
只能是把下边这一套一直以为没问题的芯片一起换了,完了触发再仔细抓波,此时电感前端波形已经正常!
此机到此顺利修复!测试了很久不再短路!
这台机本来应该是秒杀的。问题出在了下边那一套看起来没问题的铁壳管输出异常!也就是CPU的另一相供电输出异常,导致改的管子老是烧!不知是没焊好还是芯片本身不良,我是直接换掉了。因为烧的一直是上边改的这一套,一直围绕着上边在查,才导致走了弯路,好在最后自己弯了回来!
最终效果图:

没分回家过年了,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大家了!
发完这个贴就回家过年了!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会员1131220300鑫豆2024-8-6 11:09
 会员1131220300鑫豆2024-8-6 11:09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3-12 15:05

网友A:
以前开始修这种乌龟壳大短问题也是坏一组换一组,后来发现即使当时换好不久以后都会回炉的,现在都是整套铁壳一起换的,就没有再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开始修这种乌龟壳大短问题也是坏一组换一组,后来发现即使当时换好不久以后都会回炉的,现在都是整套铁 ...

我也是整套换了,一开始我就两套都换了,没想到后面还是会有血案发生

网友B:
这种乌龟壳 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乌龟壳 本身就有问题

一开始就已经两套都换了还是……

网友C:
乌龟壳对新手一点都不友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乌龟壳对新手一点都不友善

我不想说,我是老司机

网友E:
换过几回,没测波形,不过我在铁壳上焊了铜箔翅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想说,我是老司机

我是新司机啊

网友F:
不上胶水?一震不就掉了

网友G:
估计没有示波器测试波形的话就放弃了!看来有全面的维修工具才是王道!谢谢师傅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
层主明显也不是新司机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几回,没测波形,不过我在铁壳上焊了铜箔翅膀。

有示波器还是好一点点。我还遇到过换待机滤波电容出差错的!换了个330电容上去还是没好,用示波器抓一下,换的电容竟然是坏的……再换一个才好

网友H: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上胶水?一震不就掉了

有很多焊锡焊住管子引脚了呢。我试过了,用手掰都掰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没有示波器测试波形的话就放弃了!看来有全面的维修工具才是王道!谢谢师傅提供宝贵经验!

前面我也测过波形,不过没测仔细,只看到有波形了就以为没事。后面才发现这波形有34V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每次都回这句有灌水嫌疑扣分了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开始修这种乌龟壳大短问题也是坏一组换一组,后来发现即使当时换好不久以后都会回炉的,现在都是整套铁 ...

早期也是听船长讲的,全换稳定,后来听朋友说的经验,我也只换上管,最多的时候一年修20个,未见返修

网友I:
我修cpu供电,习惯性的,修好后抓波检查,,,,,早几年也发表过你这种经验贴,波形不对反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cpu供电,习惯性的,修好后抓波检查,,,,,早几年也发表过你这种经验贴,波形不对反复烧

感谢楼主加分。修到滴会继续分享经验,让各位道友少走弯路 抓波大法还是要仔细调好档位才行,以后长经验了

网友:
我是新司机啊

网友:
牛批牛批,你这是另一路的栅极电压过高了呗,没有示波器确实不好查

网友J:
峰峰值都34V了,高了差不多10V

这个经验记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
你修本同行什么价 我本子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修本同行什么价 我本子很多啊

同行价都是百来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峰峰值都34V了,高了差不多10V

这个经验记住了,感谢楼主分享!!!

高了14V惊呆了我的小伙伴

网友L:
这个管子 还是够呛能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管子 还是够呛能够稳定

绝对稳定,这样改过很多了从不返修

网友:
看吧,这是下边那组看起来没问题的铁壳管的波形,确实是有输出的,但是电感前端峰值竟然高达34V ?!!!谢分享。

网友M:
不上胶水?一震不就掉了,要用兰油固定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上胶水?一震不就掉了,要用兰油固定管子吧

焊锡都焊着引脚呢,飞不掉

网友N:
这个机器 我修过 大短王八壳都换了 但是不定时的掉电  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都换了两三次的铁管和驱动芯片了 但是还是不定时的掉电 有时候win7 四片叶子 有时候进系统没几下掉 有时候可以用半个多小时  搞烦了  我直接换板了后面

网友O:
下管不需要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器 我修过 大短王八壳都换了 但是不定时的掉电  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都换了两三次的铁管和驱动芯片了  ...

会不会也是另一相供电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下管不需要换的

在这里是要的,实际测量下管也击穿了的。有些是没击穿,不过一般我也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也是另一相供电有异常

这个没有深究 但是 我也是像你一样 全换了的 全部都换完了 上下管两组都换了三次 全换也不行

网友:
有  BOBO  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还没碰到  一般换一组就解决了   留个心

网友(2020-10-19):
三兄弟干活,老三偷懒,最后老大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