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 15isk卡logo

楼主(2020-01-16):
联想笔记本 版号是15221-1 故障现象是卡logo 键盘触摸板拆掉  硬盘内存都换过 各种U盘pe进不去  硬盘外ghost系统然后在装回 开机就在这个界面   系统释放不了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BIOS刷过了 还是原来一样故障

网友:
有可能 是桥

网友:
先换网卡和声卡

网友:
sd卡拆了。网卡拆了。声卡拆了。检测u口阻值对不对。排除这些。要是还不行。加焊cpu。还是不行。就没办法了。cpu挂了机率高了。这种问题是检测不到一个设备导致的。

网友A:
这已经不是卡logo了,这是win加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卡logo了,这是win加载不了

对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大神请指教

网友:
改成集显试试

网友:
同意5楼说的装系统时不要装显卡驱动,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这样解决的,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纠正一下 {同意五楼说的}失误这几个字是不要的

网友:
以前好像有修过类似的,记得好像是cpu供电不正常。好像是用示波器查电杆输出出来的,有一路供电在进系统加大负载后波纹就不正常了,然后直接没有供电了。拆掉那一路后就能开机,你可以查查,有点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
感觉CPU坏的比较多

网友:
sd卡拆了。网卡拆了。声卡拆了。检测u口阻值对不对。排除这些。要是还不行。加焊cpu。还是不行。就没办法了。cpu挂了机率高了。这种问题是检测不到一个设备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大神请指教

cpu问题,要么cpu供电不正常,要么cpu嗝屁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CPU供电,集显供电,刷BIOS,拆外设芯片,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