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EC 带程序不??KB9028Q

楼主(2020-01-16):
宏基VN7-593 版号 16812-1M 这个 机器 论坛没资料  买了个图纸和BIOS    图上看到像没带程序的  4个脚全通外挂BIOS 25Q64FV 芯片  帮忙参考一下  谢谢

EC 型号是 KB9028Q C    没的卖这个机器的EC程序   其它牌子的机器这个EC 是带程序的

网友A:
不带,可以用kb9012空的,试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可以用kb9012空的,试下就知道

9012能带换吗

网友B:
EC芯片也三种情况,一种是内置FLASH,另外一种外挂FLASH,还有一种,EC内置初始化微代码,启动之后读外挂FLASH程序。联想的本子,就有最后一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芯片也三种情况,一种是内置FLASH,另外一种外挂FLASH,还有一种,EC内置初始化微代码,启动之后读外挂FLAS ...

大侠 我这个带不带呢?

网友:
不要沉了啊

网友:
你看红圈的去哪了,就知道有没有单独BIOS

网友:
没框架图吗

网友:
为什么都来求助了,也不分享下你购买的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芯片也三种情况,一种是内置FLASH,另外一种外挂FLASH,还有一种,EC内置初始化微代码,启动之后读外挂FLASH程序。联想的本子,就有最后一种情况。

他这个带程式  属于你说的第三种情况,本人亲测过

网友:
问卖芯片的

网友:
卖芯片的人不知道这些。

网友:
目前电脑BIOS设计,特别是8代主板开始,大多数采用EC自带程序,还外挂程序芯片,目的是为了解决BIOS加密问题。以前BIOS密码忘记了,把BIOS BTA电池取下放电即可,现在的BIOS,你就是重新刷BIOS密码也无法取消。密码算法移植到EC外挂程序芯片。

网友:
买个剪板的吧

网友:
有没有外挂看下BIOS引脚到不到EC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问卖芯片的。

网友:
在电路图上找到构架图看一下吧,看看EC下面挂没挂BIOS就知道EC本身带不带程序了吧

网友:
还有BIOS和EC公用一个程序的呢

网友:
可以看看EC输出程序的引脚元器件有没有安装,没有安装的就是程序引脚没采用,EC自带程序

网友:
如果ec外挂有bios芯片,那本身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它是读取外挂bios来配置自身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