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电阻的标识问题

楼主(2020-01-16):
RES 1K OHM 1/16W(0402)1%

这个电阻标识 同时出现了1K OHM
然后我就很郁闷了
1K应该是标识阻值
0HM 应该是0欧姆
那么,这个电阻的阻值到底是多少呢?

在主板上测量该电阻,万用表显示0
拆下来又显示1K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1K, O是字母不是0。电阻要取下来测在线不准。

网友:
阻值是1K,在线测不准的

网友:
1K是阻值  OHM是欧姆的意思吧  在线测量会和其他电路并联进去影响测量准确度  你只能先怀疑 然后拆下测量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哈哈

网友:
1K电阻,在板上测量不准的,拆下来测量才准

网友:
阻值为1K欧姆的电阻,在板上测量不是绝对准的,最好拆下来测量才是准的

OHM===英文“欧姆”的缩写           RES===英文“电阻”的缩写

在板子上测1K的电阻,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偏小一点,但绝不应小太多了,要是阻值偏大的话电阻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