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05重影问题

楼主(2020-01-16):
HP1005打印复印都有重影,刚开始换的国产的定影膜,前几张正常,打几张后又重影,现在换的原装的定影膜。稍微好点,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重影。灯管有220V。求解。。。

网友:
换硒鼓试过吗

网友:
换过定影吗

网友A:
多年维修告诉我 你这是硒鼓鼓芯上有指纹呀 把鼓芯上的指纹搞干净 就因该能好

网友:
换了鼓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维修告诉我 你这是硒鼓鼓芯上有指纹呀 把鼓芯上的指纹搞干净 就因该能好

严重 的  时候 自检页的那个打印机 图形  有两个

网友:
就 灯管没 换了

网友B:
感觉定影温度不够 定不住 先换加热陶片 不行的话 查查温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定影温度不够 定不住 先换加热陶片 不行的话 查查温控部分

只有一个一个换着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