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D REV3.6进水触发0.48跑不过内存修复

楼主(2020-01-16):
进水的水贴求加分
板号,触发电流图优先奉上:

因为是进水的机器,首先小刀把腐蚀的地方刮刮刮,然后均匀涂抹焊油把进水的区域都加焊一遍。加热融化镊子轻轻推动回位即可。
最开始进水区域老板拆机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了。
这是加焊处理过的效果图:

完了才是接电触发0.48不动。
看电流是跑不过内存,示波器我也懒得动了。进水的机子重点还是查看进水区域!
望了几眼顺利发现敌情!

明显内存下面也进水腐蚀了,虽然内存周边并没有明显水迹。可能是老板清洗干净了,还好我在人群中多望了几眼
此时试着测内存供电发现还是正常的,不过内存对地值明显偏低。

拆除腐蚀内存后内存供电对地值恢复正常。

接着用望远镜看看腐蚀的内存下面是否有断线,一切正常后重植好内存焊上去。

再次测对地值也是正常,通电触发直接亮机收钱
总结:进水的机子还是要多多观察,有时不用大动干戈查太多条件就可以成功击杀!

最后还是求加分求鼓励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同创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接加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牛皮滴很么》》》》》》》》》》》》》》》》》》》》》》》》》》》》

网友A:
同创,是宝安的那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创,是宝安的那家么

你竟然知道

网友:
华硕的这款机器毛病是真多 还不稳定

网友:
内存颗粒没短路还好,要是短路了,直接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进水后杂质短路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是要多多观察,有时不用大动干戈查太多条件就可以成功击杀! 进水的 摔坏的 大动干戈 基本放弃

网友:
楼主虽然所发是经验之谈,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已经足矣,

网友B:
抹点焊油进去 过一次BGA加焊就行了 取都懒得取

网友:
望远镜可以当放大镜来用吗???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抹点焊油进去 过一次BGA加焊就行了 取都懒得取

重植靠谱一点

网友C:
少许进水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许进水机器,就是捡钱

还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2020-02-24):
维修就是要细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