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NL5-N17P DA0NL5MBAE0雷神X5TA 换南桥后修改的BIOS

楼主(2020-01-16):
有吹一下南桥附近开机,冷却后不触发,换南桥搞定。。

网友A:
雷神比这师那师靠谱些

网友(2020-03-15):
感谢分享,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B:
给力 够快 5秒亮机 感谢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B:
给力 够快 5秒亮机 感谢

速度肯定快了,这修过此机器就懂得。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A:
雷神比这师那师靠谱些

里面主板大部分都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啊

网友C:
今天遇到了,上BGA加焊不行吗?感觉是桥虚焊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了,上BGA加焊不行吗?感觉是桥虚焊

你的焊好了?

网友:
加焊后可以,顺便把晶振两个电容换了。也没返修

网友(2021-12-27):
看来这个型号估计是通病,我遇到的故障和楼主一样,换桥后成功解决。

网友(2022-02-06):
今天遇到了,问一下加焊南桥可以吗?

网友(2023-02-22):
你们起码是固定的出现,我这台是抽风式的,有时候放一天两天都没事,有时候放两个小时就不开机,但是热机以后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