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ad6 air2错误4014

楼主(2020-01-16):
装上硬盘错误4014,取点硬盘错误40。
新手,还没有显微镜和图纸,有无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换个硬盘焊上去再刷下

网友:
硬盘换了还不行,估计就旁边暂存爆了

网友:
注意细节,我看硬盘有很多地方掉漆了,这个也会

网友:
硬盘查阻值、查供电,不行就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估计就旁边暂存爆了

网友:
不带硬盘刷机  把屏装上看有没有白苹果出来 没有白苹果  直接做旁边暂存 有白苹果 就要自己去查硬盘的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