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 不开机维修 芯片代换经验

楼主(2020-01-18):
联想笔记本进水维修
板号 la-D562P

接电流表0.1 主板有短路,5v芯片附近有进水痕迹,测5v后继短路。查到pu601损坏  芯片丝印 5108 图纸型号G971ADJF。找不到原芯片。手里有几张联想的新板子,对比下图纸和AP7175脚位一样,更换就可以了。
再通电测待机5v只有2.6v,测后继没短路。芯片条件都正常。因该是附近进水导致芯片损坏。芯片丝印AWW6SF 型号SY8286c找不到原芯片,料板有差不多的芯片。对比图纸和BAC6FB型号SY8288C一样。更换后待机3 5v正常产生
触发亮机。一点代换经验发出来。BIOS论坛有就不发了。
AWW6SF SY8286C   BAC6FB SY8288C NM-A751EM5108 G971ADJF11U SO 8PAP7175 LA-C771P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也可以这样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很好 学习了

网友:
那就秒杀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受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的好人

网友:
学习了,遇到了也可以试试的

网友A:
应该是SY8286 SY8288系列吧,不是S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Y8286 SY8288系列吧,不是SR吧

是sy 我打错了

网友(2020-02-24):
楼主要是把图纸放出来就好了。

网友:
图纸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