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这里是磁珠还是电感啊?

楼主(2020-01-17):
这个口是hdmi口,它们是多大的?

网友:
1060都没有免费的图纸,好郁闷

网友:
找了半天资料 只有960和1050
BEAD_0402 600ohm
铁氧体磁珠600R 100mhz

网友:
问题是万用表测只有0欧

网友A:
找个好板对照修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板对照修不就好了

这就是好板啊~其实不焊也无所谓~完美主义者啊

网友B:
高清接口多数是耦合电容和精密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清接口多数是耦合电容和精密电阻

参考1050ti的电路 它是600R电感
主要是电路标识是600R,万用表实际测到的是0.5欧这是为什么呢?它是信号输出串499欧电阻串电感对+3.3V耦合
600R是磁阻?

网友D:
就是电容加电阻,不是电感,电感的个头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容加电阻,不是电感,电感的个头更高些

网友:
你自己看是电容嘛?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不是原图,别的卡的,参考一下

网友:
这些显卡公共部分的线路,如输出接口等地方基本都一样,都是参考NV的公版,没有改动过,只要用对应GPU的线路图,有很多都可以对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1050ti的电路 它是600R电感
主要是电路标识是600R,万用表实际测到的是0.5欧这是为什么呢?它是信号输 ...

600R是指磁珠的高频特性阻抗,不是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