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不冲电

楼主(2020-01-17):
联想拯救者不冲电 ,客户来时说用电池不能开机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换过电池也不行,拆机 发现电池亏电了 ,补好电能用电池开机, 进系统冲插上可调电源冲电图标显示在冲电但几秒后不冲了 显示适配已连接 没有冲电 ,拆机单板接电池和可调电源电流指针瞬间跳下就没有电流了,冲电电感瞬间有 16.几V的电压输出 (电池是16.5V的).
冲电芯片是用的BQ735 ,芯片已经出了ACOK 3.3V给EC了 电池的检测脚也补拉低到0.27V 以为是芯片问题 换了一个故障一样。
芯片供电20脚 19.1V   6脚 适配器检测脚  2.66V  ,16脚输出了6.0V的线性电压,4脚输出了19.4V开启了隔离保护管,5脚ACOK3.3V发送给EC, 19脚电池电压15V .

电池检测脚不插电池 3.3 V插电池拉低到0.27V   电池的 SMB_CLK 和   SMB_DAT 3.3V正常。
冲电管检查了没有短路的。
  修好了 谢谢各位 芯片供电20脚 19.1V是不正常 是保护隔离一级管击穿  换了个  20脚 26V 了 现在能冲电了。

网友A:
换EC吧!这近修了几台不充电的都是换EC好的

网友B:
虽然19v有电压,查一下连接的那个旁边的10欧母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大阻值.之前修过有电压但阻值变大引起的不充电

网友:
1.脚和2脚到检测电阻,测量是不是接通的。

网友:
这个要原装适备器  我遇到一台   搞伤了心 换个原装的适备器就搞事

网友C:
换原装适备器后 那个适配器检测脚好像是2.7v左右 0.27v不对 才遇没一个月的事儿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7846-1-1.html他这个你看了没   改个小板进去试试呗20v转12v的降压可调小板

网友:
这个换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19v有电压,查一下连接的那个旁边的10欧母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大阻值.之前修过有电压但阻值变大引起的不 ...

我的10欧电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原装适备器后 那个适配器检测脚好像是2.7v左右 0.27v不对 才遇没一个月的事儿

6脚 ACDET 适配器检测 是2.7V的电压 正常的  0.27是电池检测脚

网友D:
SMB_CLK 和   SMB_DAT 3.3V正常,这两个有电压还不行,还得有波形,修好这个两个信号你的机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B_CLK 和   SMB_DAT 3.3V正常,这两个有电压还不行,还得有波形,修好这个两个信号你的机子就好了

这两个都有波形

网友:
这两个波形一样吗  我测了这两个波形不一样

网友:
两个波形不一样,但都是持续有

网友:
隔离管要25v导通

网友:
隔离管击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吧!这近修了几台不充电的都是换EC好的

敝人也碰到过狂换TB换BQ都不行最后换EC好的

网友:
我怀疑EC问题。不知道EC带不带程序。如果带应该刷程序就可以。另外你测一下电源地线,在插主板接头地方。一共五根线最中间的那个。如果电压在1.4V就可以充电。高了低了都不充电。这个点链接分压电阻。如果电阻排除。就应该是EC。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也是不冲电,冲电芯片工作都正常的话,建议检检电池!我的是电池可以放电,不能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