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3490进不了系统,而且很慢,插U盘安装win10不出安装界面

楼主(2020-01-17):
是BIOS问题还是?

网友A:
BIOS一斧头的事,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一斧头的事,干了再说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凡是有程序的  先干了  不行再说  都这么干

网友:
硬盘拿掉排除过的话可以考虑U了

网友:
确定适配器没问题吧,功率识别不正常,机器也奇慢

网友:
充电芯片坏也会很慢

网友:
先排除硬盘!

网友:
可以找其他个bios的

网友:
温控电路吧

网友:
充电正常不 适配器功率有没有检测到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