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7):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不充电,电池电量检测不准确,机器自动重启。

  故障分析:认不到电池数据排除电池问题后,基本上就四种情况,第一种电池检测脚到充电芯片断线,第二种充电芯片坏,第三种电池座子虚焊,第四种CPU坏将充电芯片G1脚电压拉低导致。

  维修过程:测量电池检测脚阻值500左右无异常,测电池检测脚电压发现异常,正常情况下电池检测脚电压是一个持续的2V左右电压,但是此板电池检测脚电压在2V之间跳变,说明电压被拉低,电池电量脚经电感FL2511连到充电芯片,更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修到这里基本上可以却确定是CPU内部模块损坏拉低充电芯片G1脚导致。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两颗2.2K电阻串联一端接主供电,另一端接地中间接充电芯片G1脚。

  维修结果:飞完后进入系统,连接爱思助手,电池数据已经出现,充电功能恢复正常,机器不在重启,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手工也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