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3进水不开机 无显示 不能打电话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7):
故障机型:华为nova3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一台nova3 用户进水送修,拆机观察,进水特别严重,整个主板都有腐蚀。

    简单清洗后试机,加电不漏电,但是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测量开机键上有1.8V的电压,怀疑是电源问题,直接加焊电源IC HI6421,按开机键起跳电流已经正常。

     装屏试机,发现无显示,比较直观的看见显示屏座和主板座上有几根脚已经腐蚀开路,刮开上锡,试机已经显示正常。

     然后测试各项功能,铃声照相wifi都没有问题,只是拨打紧急电话一直等待正在拨号...... ,查看手机的基带信息和串号正常,判断为发射部分故障。

    参照鑫制造图纸,测量功放的供电,发现c3601上没有电压,测量二极体值400左右没有断线。

    参考图纸这路电压来自U3201,打开卡槽下边的屏蔽罩,发现里面的元件腐蚀严重,清洗后加松香加焊一遍,试机依然没有电压 。拆下U3201观察,故障已经很明显了,此IC的D1脚已经腐蚀开路,这脚位是VBATT,此脚开路肯定没有电压输出了。

     刮开镀锡,重装IC,测量功放的供电已经正常,拨打电话ok!!

    测试各项功能都正常,把主板取下,仔仔细细的清洗一遍,然后烘干装机收钱!
                       【发帖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A:
哪来的图纸,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B:
还未涉及手机维修,以后有机会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图纸,可以发我一份吗

本论坛的鑫制造图纸,上方下载免费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未涉及手机维修,以后有机会学学

手机维修太难了遍地都是修手机的,吃不起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