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1-17):
板号:492101AG1300R01不能开机,可能是程序有问题,谁有正确的程序请上传一个

网友:
刷上试试。原先迅维下的,亲测好的

网友:
很有用。先 收着!!!先有用。很收着,!!!!

网友(2020-02-28):
谢谢大家,机器已修好!

网友(2020-07-17):
还是先查供电吧,我遇到的是1欧的电阻断路和一个SR5200二极管坏

网友:
网上有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