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电流0.4左右秒掉电

楼主(2020-01-17):
最近 遇到两个1466 掉电!先说主题  这个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RST也有了  。电流有点偏小 0.4左右 而且是秒掉 能自动重启一次!裸板测试的数据!无进水痕迹 客户说正常使用!以后遇到  直接加焊CPU!
说第二个 电流1.1左右  感觉快亮了 掉电!这个机器修了好长时间 。修另外一个不上电 进水机器对照测量发现U5110 的8脚  对地微短路  不出3V电压。反面EC外围那个电容砍掉就好!  我很纳闷  为什么8脚都不出电压了 SMC_RESET_L 却是高电平!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还什么经验帖子,你是打算让看客们猜猜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还什么经验帖子,你是打算让看客们猜猜猜吗?

没事  要是修这个机器的同行  根据自身问题 对照图纸 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  要是修这个机器的同行  根据自身问题 对照图纸 就不难理解了!

等于没有说,修过SMC边上有个电容短路的,那3.42V的供电短路。

网友:
SMC_RESET相当于PP3V42_G3H的延时信号,与出不出3V无关

网友:
还是有点牛逼,怎么想到测那个脚的阻值的?

网友:
这帖子,写得详细点就好了, 大家都能跟着进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