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W127版号16882-1 不触发 人为故障附BIOS

楼主(2020-01-17):
如题上图

机器不触发待机0.012开关没电压 待机下有5v没3V
经检测3v芯片人为做手脚 芯片型号BAB6ZD 没拍照片 修之前2345脚19 1脚没检测不知道 15脚0.6左右 16脚3.3 11脚19V  问题就出在11脚上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分压以后给的电压 但人为吧两个电阻 拆了一个 所以变成19 这芯片没找到图纸 主板也没有 所以不知道具体分压给的是多少 所以我加了个 1K的电阻上去  现在待机0.023  3V待机 除了11脚其他没有变化 11脚电压9v左右 开关上有3.3v   可开机 上图  待机下没有3v要开机才有 5v待机就有

附备份BIOS  CPU型号 显卡型号

网友A:
价格没谈拢,。。。。。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触发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没谈拢,。。。。。

那就不清楚了 估计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清楚了 估计可能是

十之八九。。。。

网友:
做故障的也是高手

网友:
这卡是什么显卡?显存用的d3?

网友:
能做出此故障的人你也得理解,肯定花了时间修好客户又不愿意了,本商场有一个打他那里过来的我都让直接回家了,你这算好的

网友:
楼主细心,要是有图纸就好办点了

网友:
加一个1k的电阻就好了呀。。。。

网友:
修好有钱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