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B9028Q这个EC的图纸或者待机图片

楼主(2020-01-17):
机器是宏基SF314-56。原机器故障:进水能开机进系统死机,换硬盘装系统死机。拆机发现只有EC一边进了水。处理进水的EC后。开机测试问题依旧。放在那里没动在开机不触发了。待机只有0.001.怀疑EC坏了。买了个带程序的剪切板换上故障一样。想测下EC的待机条件没找到这个图。有知道的兄弟们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图纸用的是此EC,且同是纬创代工,应该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6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用的是此EC,且同是纬创代工,应该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629-1-1.html

谢谢兄弟了

网友:
到底有没有程序呢?

网友:
肯定带程勋啊。。参考LZ的图纸现在能触发了。复位断线了。关键现在触发看电流跑马不显示。我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