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只能识别2G的内存

楼主(2020-01-17):
两个通道都能识别2G的内存。两个通道都插一根2G内存也不能开机,只能单个通道插2G内存就可以开机。CPU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哪位大师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117/237脚接触不良,或者3.3的电压没上去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弄个老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BIOS也刷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图片没拍好再上一张。

网友:
主板又没有断线,识别内存正常吗

网友:
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内存管理芯片和芯片开启脚相连接的小三极管更换掉再试下。

网友:
更新bios到最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管理芯片和芯片开启脚相连接的小三极管更换掉再试下。

啥叫内存管理芯片?开启脚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叫内存管理芯片?开启脚三极管?

对,对。我同问,小白啥都不懂

网友:
最后切实BIOS出问题了。论坛里面下的,搞了两个不行,没有在怀疑BIOS,走了很多冤枉路。后来再下载一个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叫内存管理芯片?开启脚三极管?

论坛上搜索内存管理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你刷BIOS试一试!主板硬件基本都是好的。

网友:
怀疑主板BIOS有问题,你是否刷过BIOS?技嘉B75主板(这个型号)质量还行(我使用过,跟你用的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