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811101-MB-A01电容短路求助

楼主(2020-01-17):
现在触发电流0.10 不出cpu电压和显卡电压 测vron正常3.3v

主板测到有两个电容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手上有主板的帮忙测试一下 谢谢

红色圈圈里面两个电容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遇到的帮忙测试一下 谢谢  拆掉电容之后测试两端一样短路  旁边两个芯片拆掉一样短路

网友A:
有的还真的电容2端就接地

网友:
这个应该是 仁宝的主板吧,最好查 一下图纸

网友B:
正常的不要胡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还真的电容2端就接地

butaid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电容短路             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量

网友:
..hbhb好吧 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不要胡折腾了

修好之后还是短路  所以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两端接地,你测得短路,应该是测到检流电阻两端之间的电容了吧,低于30欧就滴滴了

网友:
是不是表测量的不准啊!

网友:
不错不错,赚到钱就好

网友(2020-02-17):
有阻值的短路吗?或是阻值为零?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别的地方 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