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电源表,无法开机,只能重启,主板漏电怎么看待机电流?

楼主(2020-01-17):
老哥们拆了一个HTC U11的电池做开机线,可是并不能开机,只能无限重启,这个手机主板有漏电,能有什么办法检测出来吗,想看待机电流都不行,都开不了机。

网友A:
看一下电池附近电容什么的,好像检测不到电池类型会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池附近电容什么的,好像检测不到电池类型会反复重启

听说是有检测脚,这一类东西会这样诶。你说的是那个电池板上面的电容吗?

网友:
測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