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a56打不上驱动 有能搞的嘛

楼主(2020-01-17):
之前好用,撒上水了以后用烤枪吹干,装上就不好用了  装不上驱动

网友:
能搞的老板私聊我

网友:
没有能修的吗

网友:
硬件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一张卡就好了  用这个就不好用

网友A:
加焊核心,刷一下程序,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核心,刷一下程序,加焊一下显存

加焊显存?这个卡显存在核心里面,核心很难搞的,特别大!

网友:
HBM显存的和手机主板上的CPU盖子一样叠加在GPU上的,坏了就废了,只能换卡

网友(2020-03-09):
这些卡设计出故障就是不给你们修 核心显存一体 花了 或者打不死驱动 这些加焊不行就没救了

网友(2020-05-18):
核心被玩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