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海信LED42K320DX3D,通电指示灯常亮蓝色,无图像,无声音,使用代用原件简单修复成...

楼主(2020-01-17):
    昨天朋友拿来一台自家使用的海信LED42K320DX3D,说是昨晚上看的好好的,突然听见电视机轻微的一声异响后就不开机了,只有指示灯常亮蓝色灯光,无图,无声音。    接过手上电试机果然故障现象与朋友描述的一致,那就先拆机吧,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打开后盖后目检一遍,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的元器件损毁,那就先拿万用表量电源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驱动板的供电有三组(16V,12V,5V),其中16V与12V不正常,16V只有5.2V,12V只有3.1V,5V这组正常,问题锁定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
    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量了一遍电源初级部分,没有发现问题,当量到电源次级部分的时候发现二极管VD927(214G 515VP)、场效应管V920(TK8P25DA)属于击穿状态,拆下2个损坏的原件,再仔细的量了一遍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所有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基本正常,手上没有相同的原件,万能的淘宝要好几天才能到货,如果直接换板的话成本要100多块钱,那就先修修看,能修好最好,修不好再换板也不迟吗,就只好找代用原件了。
    在料板上找了一圈,确定没有找到相同的原件,只好在坏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找到了一个个头差不多的二极管,型号是SB5150 929。至于MOS管V920(TK8P25DA)的参数是N沟道,耐压值250V,7.5A,电脑主板上取的MOS耐压值太低了,装上去就击穿了,最后使用了一个以前剩下的修CRT显示器所使用的MOS管7N60B,就是个头大了些,只好把7N60B的管脚剪短焊接上,样子是有点丑,不过凑合着用还是可以的,上电试机居然成功开机了,通电后指示灯有蓝色与红色交替闪烁,5秒后开机LOGO与声音出来了,再次量了一下驱动板的供电(16V,12V,5V)全部正常了,那就接上视频信号烤机吧!!!

网友:
非常好!棒!

网友:
液晶区、、,很少人发帖 赞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16V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B:
还是改下帖子  元件代换还是尊重原设计  管子耐操   不久的将来有返修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16V是干啥用的啊!

16V暂时不清楚是什么用途,一般常见的是12V与5V组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改下帖子  元件代换还是尊重原设计  管子耐操   不久的将来有返修可能

    感谢提醒,其实我也想使用相同型号的原件,主要是马上快过年了,如果马上淘宝买的话很可能年前到不了货,只有放着等零件;还有就是朋友家要看春晚,着急呀,所以只有先凑合着用一端时间,等出现返修再说了。
    7N60B(耐压值600V,7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醒,其实我也想使用相同型号的原件,主要是马上快过年了,如果马上淘宝买的话很可能年前到不了 ...

我说的返修是极端情况   放心使用  一般人也不会关心这个

网友:
你就是原装也用不住的、常见是灯条老化、电流提升、发热严重导致,可以适当减小灯条电流到250mA左右,这样MOS管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返修是极端情况   放心使用  一般人也不会关心这个

幸会!!!

网友:
修好放心使用   不需要担心返修

网友:
被代换元件的功能,重要参数一定要查清楚,在必须用别的元件进行代换时,“最大工作电流”一定要慎重!

看图好像是12年07月以后生产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