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2413热机后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0-01-17):
个人入了一台二手U2413,故障表现为:35%亮度开机1个半小时自动关机,无显示无背光,电源灯也不亮,插拔电源线无效,3分钟后自动开机。若是100%亮度则开机50分钟自动关机。初步判断为电源板上某元器件过热导致。
国内未查到相关故障修复案例,国外有一例成功修复,大致故障原因为:电源板上Q971、Q972两个晶闸管(可控硅)老化,这两个晶闸管大概是用于低压侧过压保护,超过额定电压后受控导通,关闭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后再关断。由于老化导致温度耐受度降低,受机器发热影响自行导通,导致自动关机。
就是这两个家伙↓

这两个晶闸管型号为MCR101G-6,比较难买到,使用规格相同的MCR100-6替代,但注意二者引脚排列不同,需要自己动动手脚,同时做好绝缘处理。↓

将Q971、Q972替换后装好,100%亮度测试了2个小时,自动关机现象未再出现,成功修复。
以上图片转自badcaps.net,作者gaijin4life

网友A:
这种故障楼主都能修好厉害,确实不好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楼主都能修好厉害,确实不好查啊

只是在外国论坛查到了相同故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在外国论坛查到了相同故障而已……

UTC真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楼主都能修好厉害,确实不好查啊

电源板保护电路的确比较麻烦

网友C:
高手,能上外国网站找案例,想来英语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上外国网站找案例,想来英语很好。

英语是必备技能,否则资料看不懂

网友(2020-03-18):
我的也是不定时的黑屏,开关再开一下又好了 ,然后又不定时了,估计是温度的三极管坏了。我试一下你这个方案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D:
我拆了是UTC的MCR100L-6 SBB
我买了MCR100-6不知道引脚一样吗
因为你的是MCR100G-6
我看淘宝有MCR100L-6卖

网友:
我是开了一会时间不定时的屏幕黑屏无背光 然后重开一下电源就好了 我换下试试 不定时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了是UTC的MCR100L-6 SBB
我买了MCR100-6不知道引脚一样吗
因为你的是MCR100G-6

网上查一下PDF就知道了.....

网友D:
不小心烧了整流排。。。还不知道有啥可以替换,郁闷 准备淘宝100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小心烧了整流排。。。还不知道有啥可以替换,郁闷 准备淘宝100去修了

220V整流桥吗?应该很好买吧……

网友:
英文不行的我 好难啊看到那整篇的英文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