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M-D2V rev3.0 电路图和位置图 不触发另类维修,老师傅请进~~

楼主(2020-01-17):
一块技嘉主板GA-B85M-D2V rev3.0主板,测量待机电压正常,触发电压跳变正常,测量IO105脚电路到插座线路正常,电压不拉低,测量IO的O_-RSMRST没电压信号,拆掉串联的电阻,测量阻值正常,测量另一端电压3.3v,测量io端阻值为16欧,明显不对,拆掉此电阻,直接开机正常,望高手指点这是神马情况,附上电路图和位置图,以供参考

电路图

GA-B85M-D2V-3.0 位置图.pdf

位置图

网友A:
电阻虚焊吗?
你这个IO引脚图好像不是技嘉贝比专用的?

网友A:
RSMRST待机时没电压信号,往往是小电阻或小三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待机时没电压信号,往往是小电阻或小三极

拆掉这电阻测量三极管过来的那端有电压3.3v,接上这电阻就没电压,测量io引脚的对地阻值偏低,才16欧,目前不装这电阻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焊吗?
你这个IO引脚图好像不是技嘉贝比专用的?

电路图没问题,附件有,你下载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B:
rsmrst倒是经常有,好多都是没有slp3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倒是经常有,好多都是没有slp3高电平

slp3高电平,是N_-SLP_S3吧,我的这个板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C:
这样修应该还会有隐患啊!最好是找个同阻值的电阻装上再看下

网友:
io坏了,我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应该还会有隐患啊!最好是找个同阻值的电阻装上再看下

拆掉的电阻阻值正常,是IO对地阻值偏低导致拉低电压

网友:
去掉电阻测量io对地阻值,谢分享。

网友:
这才是真技术

网友D:
拆了这个电阻rsmrst就一直都是高电平了吧,不知关机还正常不?

网友E:
应该是O_-RSMRST开启的问题
修过很多是NQ6 NQ7的问题,或者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这个电阻rsmrst就一直都是高电平了吧,不知关机还正常不?

使用正常,io,rsmrst脚对地阻值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O_-RSMRST开启的问题
修过很多是NQ6 NQ7的问题,或者IO问题

我这个是io芯片有问题,你手头有这货的话,测量io脚对地阻值多少,以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io芯片有问题,你手头有这货的话,测量io脚对地阻值多少,以证明

RSMRST的阻值偏低只有4种情况,1.NQ7的DS极击穿 2.C104电容漏电拉低 3. IO本身拉低 4.线路穿孔漏电(几乎没有)把NQ7和C104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知道这是什么信号吗?-RSMRST是南桥的待机3 5伏正常后IO发出高电平信号。你这情况应该是南桥待机正常了,IO本应发出高电平的-RSMRST,但IO坏了没有发出。为什么拆了电阻就正常了,因为就是IO拉低了-RSMRST。其实关键就是南桥待机3 5伏正常后有高电平-RSMRST就行,南桥又不管你是怎么得到的高电平-RSMRST。
       不知道你的理论功底如何,能不能看明白我说的。

网友(2020-04-16):
来自: 山东青岛 来自 山东青岛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IO这个发出-RSMRST高电平,所谓的发出,其实只是不拉低了而已,真正的高电平时外面电路产生的,只是IO这里如果不正常,就类似于短路拉低了这个电平。 关于主板芯片发出的信号,稀里糊涂的看得,有的确实是芯片自己发出了高电平,有的感觉支持不拉低了,高不高的,芯片自己并不主动发出。。
唉,说的很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