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deapad G50-75M三宗罪

楼主(2020-01-17):
        2019年最后的两天,一大早来了一主,电脑不能开机了,小孩子学习要用看看能不能马上修好,拿到手后感觉应该是电源接口问题,非常松,直接当客户面前拆机看故障报价,结果远超过想像好修。        问题1、刚刚开始以为的小问题,结果拆开一看,固定屏轴的D壳螺母全部坏了,电源接口处很松,一大早捡到便宜,想多了,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好吧那就直捣黄龙,保护隔离没有过,可能是运气好吧,第一刀下去,PQ6管直接击穿了,直接换之,感觉钱要到手了,结果待机0.24。
        问题2、待机这么高,后面必有妖。所有电感值都正常,其中因为35V都是独立芯片,3V芯片发烫,直接把PU5更换,结果还是一样,这里要多谢迅维老学员,当时测量PU5所有值时都没有发现问题,无助时通了一个电话,程老师一个回复3V线性对地值多少,160,对方回复低了,从这个上面找问题,果不其然!断开节点后现出原形了,另外一边的值非常低,忘记拍照了。好那就直捣黄龙吧,把EC拆掉,不短了,订货。
        问题3,等了两到芯片到货后,运气也不错,换好后,电流正常结果屏不显示,那就再来一个三把刷吧,BIOS刷一下,完美亮机了。2019年最后一台机器完美收工了。老鸟飘过吧,下载分不多,希望能给加点分吧,
最后把图和BIOS都拿出来,原来论坛上也有,如果刚刚好看到的又刚刚好能用到就下吧,论坛上很多。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图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在文中显示,不太明白!

网友:
修机很快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技术还可以。多学习

网友:
哟今天来了一个,线性偏低,但能开机!主要地市自己搞的,修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A:
请教 线性 是哪个信号?英文名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线性 是哪个信号?英文名称是什么

LDO,主要看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机子,ec有个小洞,明显烧啦

网友:
修机很快,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B:
烧EC是19v窜进电源头中间那个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EC是19v窜进电源头中间那个针了

这个原因没有研究过!

网友:
发贴不容易,都来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