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5无公共点电压故障

楼主(2020-01-17):
接到一台ACER  E5-575笔记本,不开机,客户说以为电源适配器烧了,换了两个一样,我检测适配器正常,通电无待机电流,判断主板故障,拆机发现主板上也腐蚀,类似碳酸饮料,问客户客户说不知道,清理完,换掉腐蚀电容,查板号是DAZAAMB16E0,直接上鑫智造,找到图纸,保护隔离电路PQ22不工作,无VA2公共点电压,测PQ22脚无电压,PQ22是N沟道MOS管,G极电压受控芯片是BQ24780S,查芯片4脚ACDRV无电压输出。供电28脚VCC电压有19V,正常,24脚REGN基准5V正常,仔细检查发现4脚经过PR165到过线孔位置线路有轻微断线,补接上断线,VA2公共点电压 正常,机器修复。BQ24780S正常后,28脚VCC 19V,4脚ACDRV 6V,
5脚ACOK 3V,6脚ACDET2.6V,1脚,2脚19V,仅供参考
附原机BIOS

网友:
思路清晰,观察心细

网友(2020-06-20):
我这个电池坏不过保隔,也有可能被软击穿。电池确定坏了

网友:
是图片是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