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应该是灯条有问题了吧

楼主(2020-01-17):
屏幕正常几秒闪烁几秒,普通图像没看出啥问题,找个测试软件,纯白色显示明显有问题(正中间是鼠标指针),中下方估计灯珠烧了?
vgh电压29左右挺稳,vgl电压-7.8v,屏幕闪烁的时候涨到-7.4v左右,3.3v,5v也跟着变,闪烁的时候电源板也跟着哒哒哒哒响。
但是断开灯条的电源线,背光不亮时电源板还是有哒哒哒的响声,不太确定是否真的是灯条问题
新手没换过灯条,感觉有压力啊:liuhan:

补充内容 (2020-1-18 23:02):
换了个电源板,暗区消失,仍然闪屏

网友:
换灯条吧......

网友:
灯珠有不亮的,,,,

网友:
这肯定是灯珠的问题了

网友A:
试着替换了下电源板,暗区消失,仍然闪屏

手摸屏边板,查到个2r2电阻和旁边电容发烫,2r2测得阻值上千,拆下来测也是上千,估计开路,旧主板上拆了个2r2换上仍然闪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着替换了下电源板,暗区消失,仍然闪屏

手摸屏边板,查到个2r2电阻和旁边电容发烫,2r2测得阻值上千, ...

马上就能确定最终故障元件了,要么是外围的管子烧坏,要么就是IC烧坏了,

拆下2R2电阻后测量两端对地电阻,如果连接IC那边的对地阻值小的话,就是IC坏,反之就是管子坏了。D2的损坏可能性高
发烫的电容也要认真检查下,如果只是纯粹滤波(吸收干扰波)的电容可拆了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就能确定最终故障元件了,要么是外围的管子烧坏,要么就是IC烧坏了,

拆下2R2电阻后测量两端对地 ...

非常感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就能确定最终故障元件了,要么是外围的管子烧坏,要么就是IC烧坏了,

拆下2R2电阻后测量两端对地 ...

电阻拆下来量了,靠近芯片的是无穷大,对地0.x欧,连线如图所示,不过电阻拆下来好像又开路了,旁边两个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B:
C217,C218都拆下来测量下好坏,它们的作用估计就是吸收干扰波的,就是常说的滤波电容,

再检查下D2,  看PCB板的走线,D2连的是VGH,刚好还给了测试点,拆D2,测量VGH是多少对地电阻,
如果对地电阻还是太小的话,就是VGH还有问题,再倒推线路找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17,C218都拆下来测量下好坏,它们的作用估计就是吸收干扰波的,就是常说的滤波电容,

再检查下D2,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