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v10手机无服务

楼主(2020-01-17):
手机有基带、有串号,应该能读到卡sim卡,因为插联通卡或电信卡能显示对应网络接入点名称,就是无服务一点信号都没有,Wifi连接正常。排除尾插小板故障,附一张元件图,请大神帮忙指点。谢谢了!

网友:
手机没进过液,也没摔过,表面看不出异常。

网友:
查基带以及功放外围。

网友(2020-03-05):
换个射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