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换了个电池没反应了

楼主(2020-01-18):
手上又没充电器...这个夜晚有点长:shuijiao:

网友:
这个断过电池后
需要插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

网友:
楼上正解,第一次开机需要电源才行

网友:
这机子排线也不好插,容易烧排线。

网友:
这个机器风险太大  拆不好主板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