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奇葩问题

楼主(2020-01-18):
接到台奇葩的a1706 电池插上 苹果系统进到一般就重启 黑屏了 电池拔掉就能正常进系统 电池换了一块还是这样  敢问坛子里的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或者把电池用电吹风吹几分钟,电池的温度传感器不保护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估计遇到了跟你一样头痛

网友A:
这个应该与充放电或保护隔离电路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与充放电或保护隔离电路有关吧……

不奇葩,这个和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是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