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M刷了个BIOS后,原来的I5-4258U变成I3-4030U了,另外键盘有几个键不...

楼主(2020-01-18):
LENOVO G50-70M刷了个BIOS后,原来的I5-4258U变成I3-4030U了,另外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光驱变成DVD刻录机了!!!是BIOS版本刷错了吗?NM-A273

网友A:
这个贴发的有点过份啦,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还可以理解,I5-4258U变成I3-4030U了,光驱变成DVD刻录机了。这分明是机器本身就是回收二手机改的,这个锅BIOS不能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发的有点过份啦,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还可以理解,I5-4258U变成I3-4030U了,光驱变成DVD刻录机了。 ...

这是我5年前买的新机子,前几天不开机。在TB买了个BIOS,现在能开机了,就是几个键不能用了

网友:
什么情况的,刷bios还能升级cpu……

网友:
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重新测试。。。。。。。。。。。。。。。。。

网友:
过了这么久

才翻车

网友:
注意板号后面的版本号,也就是ver后面的数字,

网友:
刷管网bios看看

网友:
好像我遇到过刷错BIOScpu变了

网友:
那就找卖bios的再要一个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C:
老板我要一个i8-8888的bios备注开机界面要那种很拉轰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5年前买的新机子,前几天不开机。在TB买了个BIOS,现在能开机了,就是几个键不能用了

再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D:
那么cpu到底是I5-4258U还是
I3-4030U,你总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我要一个i8-8888的bios备注开机界面要那种很拉轰的那种!!!

给我来个i9-99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cpu到底是I5-4258U还是
I3-4030U,你总知道吧

是全新机,开始是偶尔能开机但是很慢很慢,大部分是开不了   绝对是I5-4258U

网友:
找找可有变I7的bios 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