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macbook Pro键盘和触控板都不好使,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20-01-18):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15款macbook Pro键盘和触控板都不好使,是主板的问题吗?现在只有开机键好使,进苹果系统或者进Windows系统键盘和触控板都不好使,只有进U盘PE系统后,触控板和键盘就好用了。重装了几遍系统不管用。有人知道该修主板还是该换键盘吗?

网友A:
这款机这故障大多是触控板接主板的排线不良造成的,通病,换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估计是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这故障大多是触控板接主板的排线不良造成的,通病,换了就好了

感谢!我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换一下试试!

换完排线真好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这故障大多是触控板接主板的排线不良造成的,通病,换了就好了

换完排线真好用了!谢谢!

网友:
进PE好用, 换线就好用了,啥道理呢,这个故障真的靠经验了,

网友:
这个机器触摸板上面进点水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