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神州K660E-i5战斗版 TN15S03 PALWONN 88 M3 原机BIOS备份

楼主(2020-01-18):
神州K660E-i5战斗版 TN15S03 PALWONN 88 M3 原机BIOS备份

神州K660E-i5战斗版 TN15S03 PALWONN 88 M3 原机BIOS备份.BIN

网友A(2021-09-21):
我的是战神K660D-i5 D3,下了五六个 NTSN1521 VER 1.1的BIOS,都不行。
下这个OK。20秒显示,可以接受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神舟的型号代码:TN15S03,这个也应该有参考意义。
我最后就是按TN15S03搜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战神K660D-i5 D3,下了五六个 NTSN1521 VER 1.1的BIOS,都不行。
下这个OK。20秒显示,可以接受了。 ...

大佬 你有没有刷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0460-1-1.html这个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你有没有刷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0460-1-1.html这个bios

好像有刷过。但是是花屏还是不显示就不记得了。
另外,这个板裸板插USB键盘的时候,好像键盘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机器的问题还是就是这种设计,因为我修的板以及被上一首加焊过南桥了。
试过其他的BIOS,有两个BIOS是可以显示的,偶尔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刷过。但是是花屏还是不显示就不记得了。
另外,这个板裸板插USB键盘的时候,好像键盘不能用。不 ...

我的现在断电开机自动进bios 需要设置启动项,时区归零 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cmos供电问题

网友A:
查查CMOS供电吧,RTC电路这部分。

网友B(2021-11-14):
引用 网友A:
查查CMOS供电吧,RTC电路这部分。

大佬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是为w25q64fv吗 用的啥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是为w25q64fv吗 用的啥编程器

我记得好像是用得普通的编程器,30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