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3.42v电压高 烧EC

楼主(2020-01-18):
苹果 A1466   3.42v电压高  烧EC
接手一台A1466   13年的  不开机
第一次 测量3.42V电压   0.22V   换ec芯片  (好贵 拆机到手60元)正常亮屏 交给客户
3天后   返修  测量3.42V  为 7.2V
EC又烧     更换了EC 芯片 和 U7090边上 取样电阻  R7095  R7096    3.42v正常
再次交给客户
半月后   不识别硬盘   在我这儿开了2次机器  除了不识别硬盘  可亮屏
拆机  量3.42V 又是7V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再次不开机 3.42V电感对地接3.5V稳压管  (烧怕了)
现在3.42V  为3.5V      不开机  估计EC 又挂了
求助大神    怎么修   要检测哪些零件
这已经  小150元材料下去了    生意难做啊     烧不起啊

网友:
求助大神    怎么修   要检测哪些零件  ,请帮帮楼主吧

网友:
求助大神    怎么修   要检测哪些零件

网友:
取样反馈电阻引起,应该考虑下板层问题,把他原来的线给切了重新接,再把那个芯片也换了,电容也都换吧。这样应该会好些

网友:
这故障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找到根本问题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