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多路短路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8):
  机器型号: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iPhone 6Plus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接上主板点触发无反应,开关有1.8V供电。用万用表测供电对地阻值,发现PP1V8_SDRAM.PP1V2  PP1V2_SDRAM 这三路供电短路,一路一路拆,拆掉电源芯片发现PP1V2不短路。

  断开U5411_RF后pp1v8_SDRAM不短路。

  拆掉CPUPP1V2_SDRAM这路不短了,因为这路是给CPU和暂存供电的,有可能CPU坏有可能暂存坏。

  这个只能焊上CPU才知道,开始搞CPU如图。

  CPU有点漏铜,涂上绿油值好球,把坏的芯片补好,焊上CPU能开机也不短路,又换了一个暂存焊上后,开机能显示,OK后测试图片。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