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本也要修好它,只为求证一个答案!

楼主(2020-01-18):
  接了台清华同方 锋锐S10  板号NSBW140X 。原故障是同行客户自己换键盘之后就变成开机无显示,没换键盘之前是正常的。我心想应该问不不大。   拆开主板发现是凌动CPU,SR29F。单主板上电,这主板是用12V供电小接口。按开关电流上到0.05A瞬间掉电。怪了原来拿来开机是不掉电的,马上把主板全部供电对地测了一遍。除了内存供电对地只有2.3欧不正常之外没有别的怀疑。因为以前遇到过主板少插一些排线会造成掉电。然后我就把主板上的排线插上去,这机器排线少,我插上之后上电,电流能上0.26A ~0.35A~0.27A不动。感觉还能读内存。结果不出所料,用示波一抓内存数据线,确实能抓到一小段波。不过当时没有拍照。
  然后我一根一根排线拔开,当拔到触摸屏的时候开始发现掉电了。怪了怎么会不插触摸屏会掉电,我有点想不通,但是我没有深查。我把主板全部电压全测一遍,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内存供电,1.35V很正常,摸内存棵粒也没有发热现像。也把桥的条件都测了一遍,发现这机器在待机正常还没有按开关就已经在R81 R86上测到有1.8V。 因为这个提前有电压出来了,让我感觉不正常,然后我就拔了触摸屏排线,在掉电中去抓看是不是桥本身有问题引起的掉电和时序错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为这种精神点赞

网友:
怕就怕你找到锁定故障点了  换个坏的配件上去  。。。怀疑自己了

网友:
单主板上电,这主板是用12V供电小接口

网友:
楼主有耐心佩服,换2个cpu好了

网友:
就像台式主板一样,很多待机就有s3的

网友(点评):
平时维修基本主板都是根时序走

网友:
这精神头儿,就是技术大佬的命!

网友:
我想知道这款灵动保上机的多少钱

网友:
哪里有卖保上机的芯片啊楼主

网友:
很牛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触摸板吧??

网友:
维修就怕超过成本 ,就容易不想修。。。。。。。。。。。。。。

网友:
我想问楼主的示波器是1054Z吗,看着大粗波,我好熟悉,我也有个1054,不太喜欢这大粗波,

网友:
我们的报废板子卖给收电子垃圾的,人家统一回去把芯片不管好的坏的一翻新又高价卖了出来!现在买芯片全凭运气!能保证上机的估计就是全新了,价格又不便宜了,

网友:
你买一个CPU的价格, 估计都可以买一块二手主板了

网友:
维修是为了生活,但我还是想把技术提高.......提高......再提高,就算不惜成本

网友:
就喜欢较真的维修!

网友:
接触模屏才能开机,这个相当少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