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 v2.00

楼主(2020-01-18):
cpu六路电压只有一路有,有遇到的吗?CPU供电芯片是ASP1102

网友:
哪里不好修哪里,这不奇怪

网友:
向楼主致敬厉害了

网友A:
只有待机,是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待机,是吗。。。。。。。。。。。

其他电压都有 就是cpu电压只能测出来一路

网友:
维修老了分享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2020-02-18):
你是上CPU测,还是假负载测,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2020-06-01):
所谓的CPU供电只出一路估计只是VCCIO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