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联想B51-30 通病福利贴

楼主(2020-01-18):
  联想B51-30 板号LA-C292P  为什么说通病,因为这款机我已经修好了好几台都是这个地方短路。本来觉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是这台机器不一样。有一点值得分享。 看到了吧,全部都是这里上下管边上的两个小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但这次这台比较严重,把铜线给烧了,电容全部都黑了,我全拆了就直接发了根线过去 。问题也是这个时候出来了,开机请看 屏有显示了,但是只显示一个底色,然后什么也没有。这时候我也乱了一下,差点就去查屏信号,或者开始刷BIOS了。但是我很快就想起以前也遇到过联想有这种情况,只要不装上这个位置拆掉的电容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然后我就找了个大一点的电容

装上之后就正常了。 这时候应该已经很多人 都懂了吧,不懂的我再多上两张图。这组供电是内存的所以 没有装电容之前的波形。
装了电容之后的波形。所以各位兄弟做好准备加分了吗?

网友: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A:
联想新一点的板电容的用料都是刚好的,取了不装会有各种问题,我上次修到过不装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
太给力啦,感谢楼主的好经验分享,不然遇到这机器到最后也有可能解决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新一点的板电容的用料都是刚好的,取了不装会有各种问题,我上次修到过不装进系统掉电的

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
很牛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也好了几台了,每次拆机看这里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装的那个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修的漂亮,完美

网友:
新板子  就是节省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谢谢兄弟的分享。

网友:
思路牛逼,我来多学学

网友:
现在工厂设计都这样节省那样节省成本,所以我们不能再省 了,该补的电容还是要补上,不然因此把问题方向搞偏了就完了。不过以前的主板少一个两个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
思路牛逼,我来多学学, 謝謝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 下次肯定用得上

网友:
哪个机器拆了我都会补上 都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下次注意

这机器,我没有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下次我会多注意的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C(2020-10-30):
引用 网友A:
联想新一点的板电容的用料都是刚好的,取了不装会有各种问题,我上次修到过不装进系统掉电的

电容是无极的吗

网友(2021-01-23):
perfect case study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1-06-25):
示波器普源四通道的不错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23-07-09):
感谢楼主,学习了,完美维修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 楼主还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