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换完桥后开机不认NGFF硬盘

楼主(2020-01-18):
    换完SR2C4的桥后,M2接口的固态硬盘认不到,硬盘已经换过测试了。在此求机器的BIOS,机器型号是RZ09-0165,板号:BETTY_R4_mbv3.0
用原机的BIOS也不认硬盘,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看论坛里没有这个BIOS,我把自己备份的发上去供大家参考使用

网友A:
论坛有备份  搜索下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备份  搜索下就有

没有这款机器的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4702-1-1.html

哇,真的是呀,,我前面怎么就没有搜索到,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真的是呀,,我前面怎么就没有搜索到,谢谢你

这个bios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自己加工下就行

网友C:
怎么样了楼主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了楼主好了吗

我上传的原机bios应该没问题,不是bios问题,无任何资料放弃维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的原机bios应该没问题,不是bios问题,无任何资料放弃维修了

我前面换这个桥也碰到过这种问题,M.2,无线网卡不够。凡是走NVME协议的都不认。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换这个桥也碰到过这种问题,M.2,无线网卡不够。凡是走NVME协议的都不认。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后面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这机器没任何资料,我同时买了两个桥换上去都是这问题,在考虑应该不会两个桥有同样的问题吧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B:
后面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这机器没任何资料,我同时买了两个桥换上去都是这问题,在考虑应该不会两个桥有 ...

不认硬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