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关于戴尔dell 14-7460 LA-D821P REV1.0 风扇狂转

楼主(2020-01-18):
这款机子刚拿到手的时候 不触发
取掉BIOS电池能触发 风扇狂转 屏幕不显示
看了下论坛里面好多同行碰到这样的问题 BIOS都没刷好 都没解决
本人亲测 这样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
我也下了好多都不行
后来在同行那儿找了个  刷上就可以
希望能帮到大家···

原机的

就这个可以用,刷上开机也快

网友:
对 这样给型号和板号 对对应BIOS刷就没问题 因为型号相同 主板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独显  集显..

网友:
用的哪个工具刷BIOS?网上买了几个都不好用

网友A(2020-02-26):
这个其实可能不用刷BIOS    只要拔掉电池在装上  等到风扇狂转 后强行关机就好了   我的就是这么好的  仅供参考

网友(2020-04-20):
我的型号和你的一样,原来是风扇狂转不开机,现在刷了这个ok的不触发了呢

网友(2020-07-17):
网卡正常吗

网友:
全部正常
客户早都拿走了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20-11-05):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下了很多个,这个终于要的。感谢楼主

网友(2021-03-13):
刷了几个一直0.75A  *脏话*换个内存O了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问题,风扇狂转自动关机,内存换了,纽扣电池也有电  刷了好多个bios都一样,感觉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B(2021-07-28):
刷了论坛很多BIOS,这个刷亮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10-29):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可能不用刷BIOS    只要拔掉电池在装上  等到风扇狂转 后强行关机就好了   我的就是这么好的  仅供 ...

没错,这个就是放电了,让它自己反复重启几次就好了....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B:
刷了论坛很多BIOS,这个刷亮了。谢谢楼主分享

好了  就行
这个bios我刷了不少次
只要bios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2022-12-02):
感谢分享,刷好可以开机了,风扇也正常了,就是进BIOS里面设置卡慢

网友:
下载测试了好几个,就这个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8-17):
亲测这个好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