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电流0.24维修

楼主(2020-01-18):
接机X555LD电流0.24,不亮机, 供电都是正常的,看问题点,直接搞定问题
直接亮机,搞定问题,心情愉快了!

网友:
很牛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
pwrok上拉电阻出问题了吧

网友A:
没有技术函量,,进水断线补线

网友:
看似小问题,拿到不明显还是不好修

网友:
修机,先仔细观察……

网友:
腐蚀断线

网友:
像这样问题比较普遍,腐蚀的零件只要一换掉,立马解决问题。往往时间都浪费在查电路上。

网友:
有些腐蚀断线好观察出来,有些看着好的,实际里面已经断线了,进水的机子首先就是观察观察再维修

网友:
不错不错,赚到钱就好

网友:
在吗楼主,能帮我看看待机芯片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技术函量,,进水断线补线

呵呵,这个不一定哦。

网友:
还好没有什么别的的大毛病。这钱赚的开心的。

网友:
楼主人狠话不多,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阻是用于什么信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