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1-18):
接到ASUS a40j,插电充电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电流0.005A,拆机,发现二修机,EC动过,无5V 3V待机电压,看到EC it8570焊歪了,重新焊过,开始检测待机芯片8206a,主供电19V有,1脚基准无,4脚ldo en 9v 7脚无ldo电压,这个电压没有EC绝对不会有供电,换新的8206,还是原故障,巡维找图纸点位,打开点位查一脚基准电压去除,连到背面一颗电容,拆掉,插电电流0.07a开始跑电流外接显示,本以为修好,关机再开不触发,我晕继续查EC条件ACIN # LID ,PWR SW,ecrst,clk,rsmrst#都正常,难道桥坏了,当我短接PM_PWRBTN#时触发开机,判断多半EC坏了,换新的,再次开机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
配上图就好了,有图更能好理解,二修机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