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y7000改装 问题

楼主(2020-01-18):
y7000 1080p改4k。原来的槽和后换的槽。 有两个问题。我想改4g显存 主板有个显存空位。但是不知道vbios有没有扫描这个显存的地址。如果没有 可能需要合成4g版的vbios 这个理解没错吧。问题二 8代9代 vccst 说是CPU维持电压  是啥作用呢?还有VCCSTG呢   各位大佬帮个忙分析下

网友A:
怎么像强逼症的做法,有必要改成这样吗?这么新的机还搞到图纸,厉害

网友:
高级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强逼症的做法,有必要改成这样吗?这么新的机还搞到图纸,厉害

改装收费哒

网友:
高级玩家。。。

网友:
很牛很活泼的维修方法!

网友:
大神中的大神。。。。。。。。。。。。。。

网友:
换屏座子,屏线也要换不?

网友:
牛逼克拉斯  不是一般人 还有图纸

网友:
换槽换屏线   2019年上半年搞过一次   客户需求   但加显存就算了吧

网友:
请賞个图纸

网友:
请分享下电路图吧

网友:
vbios从同型号4g的机器里挖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能这样改高级 ,学习了!

网友B:
就像神话中,高级维修人士这机器图纸都有

网友:
我就是论坛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神话中,高级维修人士这机器图纸都有

论坛就有的

网友C:
我只对图纸感兴趣共享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对图纸感兴趣共享出来了吗?

我就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
图纸在这  密码LCFC

y7000图纸 密码LCFC

网友: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网友:
1080改4k换座子就行了?

网友:
1080有没有4g的v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