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维修 山特C1K C2K C3K 维修过程、体会,野外电源选用

楼主(2020-01-18):
      想搞一个逆变器,准备野外用电磁炉炒菜用的,电磁炉功率大约2000W,至少得用2000多W以上,正弦波的逆变器,逆变器用在野外还有一个好处是没有明火,接电饭锅,以及搞野外活动方便。看了一下淘宝上的逆变器,好点的都在一千五左右,杂牌一般的也近千。最终还是决定找个二手的UPS,因为便宜,最终选中山特的城堡系列,C3K,最大功率3KV,额定2400W的,正弦波,还可以外接电池搞成长效的,毕竟是品牌,容易找到资料,最重要是便宜,含邮才100出头。这款是内置电池型,但可以外接电池。准备搞个96伏50AH的锂电池,用三元做的话不到60斤,用铁锂做也不到80斤,按80%转换效率的话,可以用2个钟头的电磁炉,足够了,重量还算可以,电池和UPS分开拿,不是问题。充电可以用汽车上的12V升压后充电。
      最终在闲鱼上的一个店家买了,店主说这机近9成新,没有电池测试,当是故障机卖,没有少件,也没有修过,含邮费才一百出头。就当博一博,就买回来了。
      机子回到后,外观真的很干净,很新,把机盖拆开,里机的电路板也很干净,基本没有灰尘。心里窃喜,捡到宝了。
      这机没有交流电源线,已经剪断了,因为还没有电池,决定用可调的电源来当电池来调试逆变。图一,调到100V,电流随便调到6A。
图一

        接好后,按C3K的电源开关,没有一点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测主板上的电池接线端和保险两端,都是有100伏直流电的,电已经到主板上了,应该是这机有问题,看来得修。以前没有接触过UPS,于是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和我这台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还是了解了个大概,这是总体结构图,图二。也找了个主板电路图,和现在这块有些不同,不过可以参考,图十
图二
图十
    首先检查开机小板,也就是电源小板,图三是这块电源小板的电路图。
图三
      电源开机上的开关经一个电阻从96伏电池分压,再经一个二极管把工作电压送到U201 UC3845的7脚上,让U201开始工作,U201的6脚输出信号,驱动MOS管Q201工作。5脚是接地,8脚是参考电源。先测U201各脚对地电阻,发现7对地电阻基本为零,这IC已经坏了,拆下来。再检测这板上的MOS管、二极管、电容、电阻的电阻,没有发现短路、开路的现象。估计只是坏了UC3845,更换UC3845。开机测试,还是没有反应。还是测了一下这小板的电压,UC3845只有7脚有8伏的电压,其它各脚电压只有零点几伏,8脚是参考电压,正常应该有5伏。但现在不到1伏。UC3845的工作电压是14-16伏,起始电压电压8.5伏,是不是电压太低引起UC3845不工作?于是在原来20K的分压电阻并上一个20K的电阻,检测7脚电压仍然是8伏,7脚电压基本不变。不应该呀,是不是有短路?当时是这样想,于是又检测了UC3845各脚的在线电阻值(这小板我一直没有拆下来),没有发现异常。上网查了,有的方法说在7脚上直接加高电压,于是拆了接在电池上的UC3845电源,调个11伏,直接加在7脚上,又测了下UC3845各脚电压,8脚的参考电压终于有5伏了,但其它各脚电压仍然很低,输出的6脚也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有5伏输出。估计有保护让UC3845不能工作。仔细检查这块电源小板,UC3845 的1脚有一条线路是通向主板的,电路图画的为什么是4脚呢?这线路通过插座CN15的1 脚 连到主板,最终连到控制板的ULN2003的11脚上。先拨掉控制板,重新加12V检测UC3845各脚电压,各脚电压正常,输出6脚有5-6伏左右,4脚也有6、7伏,说明是控制板引起。
         图四是控制板的实物图,
图四
    图十一是网上找的电路图,
图十一
  和实际的有些出入。检测了控制板上的IC芯片,三极管、二极管,没有发现开路、断路的现象,电源板是连接到ULN2003的11脚,11脚是控制电源小板的输出,6脚是控制电源小板的输入端,CPU是通过这里控制开机、关机的。这是达林顿的驱动模块,把这芯片拆下来测

试下,8脚是接地的,测各脚和8脚的电阻,正常的情况1-7脚,电阻值应该基本相等,并且不会太小,有20多K,反接测还会更大,10-16脚也是一样。8、9脚之间不能为0,也不是无穷大。检测结果,发现11、6脚之间电阻异常,说明这IC是坏的。这里说一下图四画圈圈的

一个是ULN2003,另一个圈圈是3.3伏的三端稳压器,型号是269-3G,因为网上多数的电路图和实物图,类似这个位置都是7805三端,我不小心搞坏了,刚开始上百度搜索,可能搜索关键字不对,怎么查都查不到资料,浪费了很多时间才搞明白。

    换了一块 ULN2003,接100伏电压测试,这次终于可以开机了,指示灯有显示,不过很快报警,1-2-6亮报警喇叭长响。网上查了一下:红灯为1号灯,黄灯为2号灯,依次类推至6号灯
故障含义:
1-2号灯亮,并伴有长鸣  超载
1-3号灯亮,并伴有长鸣  充电器故障
1-4号灯亮,并伴有长鸣  BUS电压异常
1-5号灯亮,并伴有长鸣  逆变异常
1-6号灯亮,并伴有长鸣  温度过高
1-2-5灯亮,并伴有长鸣  输出短路
1-2-6灯亮,并伴有长鸣  风扇故障或辅助电源故障

     说明风扇或者风扇控制板有问题,风扇控制板电路图五
图五
测了下风扇控制板的上面的各个零件,没发现有开路和短路的情况,再检机上的2个风扇,发现有一个风扇的插头氧化很严重,清理插头后,开机,依然报警,不过这次指示灯是1-4灯亮,查看故障图,是BUS电压异常。
     测BUS的正、负电压,开机后慢慢升到430-440伏,引起UPS保护,并警报。引起BUS电压异常,一般是1、 CPU控制电路异常;2、PFC电路主功率电路工作异常,3 反馈电路有问题。先从简单的开始,检查反馈电阻,图六,七,标3303的贴片,330K好几个串联,没发现短路、开路现象。CPU控制电路原来已经测量过电阻,现在量一下工作电压,各电压都很正常,连网上提到经常损坏的的-8伏电压也正常。控制板应该没有问题了。
图六,七
     PFC电路板和驱动小板,网上查到的电路图是图五的那个,和实际的有所不同,实际的电路板有三块驱动小板,这三块小板的电路是一样的,由3845和光耦合器TLP350组成。和3843以及393组成的电路不同,可能改进了吧,把PFC电路集入了控制板或者驱动小板。把这三块驱动 小板拆出来,实物图 图八。
图八

     测了三块板和个元件的正反向电阻值,都没有短路和开路的情况,并且三块小板的的和个测量点和和元件的正反向阻值基本都相同。估计这三块小板没有问题,于是重新把这小板装好,准备测量主板的各个点的电压。为了减小误判,把这小板位置打乱放入,驱动小板1放到原来小板3的位置,小板1放到原来2的位置,2放到3的位置。

       开机后,听到开机的声音和原来不同了,有继电器的吸合声音。测量了一下BUS的正、负压电压,在370伏左右,已经正常了,面板的故障灯也消失了,已经正常正常显示!那么,这三块小板中,原来的小板1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小板2、小板3负责BUS的正负电压,而小板1估计就是PFC,并且可能是3845或者是它的外围电路有问题,而2、3可能没有用到这部分。因为这小板位置有点特别,不好在线测量电压,如果能测量一下电压,对比下,应该更容易查到故障部位。好了,逆变已经正常了,也不想继续检查了,也没有测波形,拿了一个电风扇来试机,很安静,和直接插市电没有什么区别,连续试了几个小时,一切正常,OK,修理结束。

网友A:
楼主耐心 技术了得  还有魔改神器2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耐心 技术了得  还有魔改神器2400

2400很有用

网友:
这说话习惯,这技术,很像我江门的一个朋友

网友:
坐等野外使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