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联想V470CPU电源管理芯片NCP6121可用NCP6131

楼主(2020-01-18):
V470上电待机0.521A,CPU电源管理芯片巨烫,原来是NCP6121,料板只有NCP6131,实测可用NCP6131代替NCP6121.

网友:
谢谢分享,引脚定义一样的就可以代换试试的

网友:
我一般都同型号才敢换上

网友A:
这么新的就开始修了。。。。。。。。。。。。。。。。。

网友:
铁脑壳mos管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就开始修了。。。。。。。。。。。。。。。。。

这机子已经很老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一样的  没代换 过

网友:
人家这是水分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就开始修了。。。。。。。。。。。。。。。。。

新个啥?这么老的板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