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K不出PWROK维修

楼主(2020-01-18):
Z87-K不出PWROK 直接搞定问题,还有一块是H81M-K也是PWROK不出来,直接看处理位置, 拆掉一样亮机的,修的轻松愉快的!!!这信号应该是通病。希望对修机有帮助哦!!!

网友:
学习收藏了,拆掉的是三极管还是场馆?

网友:
好像华硕都 是这种 管子 容易 坏。。。。。。。。。。。。。。

网友:
这个是场管吗?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通病。

网友:
高手出马就是快。信号级别的还没有学习。

网友:
是不出vrmpowerok吗

网友A:
拆掉一样亮机的,修的轻松愉快的!!!这信号应该是通病。希望对修机有帮助哦!!!

网友:
pwrok是供电好吧…

网友:
pwrok是供电?

网友:
看到有人说pwrok是供电我就放心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样亮机的,修的轻松愉快的!!!这信号应该是通病。希望对修机有帮助哦!!!

PWROK信号是什么芯片的哪个引脚传给什么芯片的哪个引脚?

网友:
     每次修这问题半个月基本都返修。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要是分析一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2020-03-04):
我的是没刷BIOS前可以开机,不显,电压都正常,CPU 是1.7,刷了后就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刷了好多个了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好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