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还是那台U2413,1-4小时后黑屏死机,背光亮

楼主(2020-01-18):
还是那台U2413,热机后自动关机的故障修好了,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7937-1-1.html,本以为可以愉快地使用了,坑爹的是又出现开机1-4小时黑屏死机的故障(黑屏,背光亮,电源LED亮,按电源键没反应,拔电源线重启后又正常),接上功率表观察,死机时比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小5W,难道又是缺电源?但是4个USB口都有电,电源LED也亮,背光也亮,又不像是缺电源,鉴于有死机现象,并且所有按键失灵,估计是驱动板故障。
正好从本网搞到了U2413驱动板的原理图,于是,拆!正常工作时量驱动板上所有电压,似乎都是正常的,也没有电容鼓包,看来不好修了。于是开始倒腾原理图。倒腾半天发现,此机按键板是有芯片的,与主控芯片通过I2C通信,上面的LED也是主芯片控制亮灭的,并且电源键信号也是送到主芯片,死机时,这些全部失效,黑屏就跟没插屏线一样,基本断定主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它的供电或复位有问题。
裸机通电,开始摸驱动板上与主芯片供电、复位有关的各种芯片、电阻、电容,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情况。结果运气好,摸到5V转1.2V芯片(TPS54319)附近时,黑屏了!再细摸,发现手一接触这里,立刻黑屏。↓

翻原理图,找到这个芯片(TPS54319,德仪的,果然是高端显示器),又翻它的DataSheet,发现摸的电阻是设定输出电压的电阻,手的接触引入了干扰,导致输出电压变化,然后主芯片罢工。于是拆附近的2个滤波电容,测量容量正常,又找到主芯片边上的滤波,拆下量容量25uF,而原理图上写的是47uF。↓

难道是容量下降导致滤波不良,主芯片罢工?手头没有贴片电容,换了个47uF电解上去,又并了个104电容(图上没有)↓

裸机开了4个小时,没再黑屏,于是装机,截止发贴已开机6小时没黑屏,看来是修好了?
继续观察使用。

补充内容 (2020-1-21 22:24):
2020.01.21连续测试三个晚上,未发生故障,看来已修复

网友:
电容换个固态。。。。。黑皮子不靠谱

网友:
脚剪短,做成假固态

网友A:
可以直接上两个1206的22uf贴片电容啊,

网友:
这些个老机器  部件老化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B:
我去  要是我都换主板了

网友:

翻原理图,找到这个芯片(TPS54319,德仪的,果然是高端显示器),又翻它的DataSheet,发现摸的电阻是设定输出电压的电阻,手的接触引入了干扰,导致输出电压变化,然后主芯片罢工。于是拆附近的2个滤波电容,测量容量正常,又找到主芯片边上的滤波,拆下量容量25uF,而原理图上写的是47uF,谢分享。

①辈子守擭妳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要是我都换主板了

这些个老板子 还真不好找  机器都有年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上两个1206的22uf贴片电容啊,

打算过完年换个钽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算过完年换个钽电容

钽电容做滤波电容,耐压要翻个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做滤波电容,耐压要翻个倍的

谢谢,电压1.2V

网友:
请问有没有2414的电路图?手里俩2414一个灰屏,一个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