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感前端的波波怎么是个这样子?

楼主(2020-01-18):
示波器是个小白,买了台二手泰克老古董,试着测测电感前的波波,怎么和别人测的不一样啊,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下图是显卡的前端波

网友:
单次触发不对吧

网友:
我是开机后测电感前端的,用的单次。是不是不开机的情况下表笔杵在电感上设置好单次后再开机呢?

网友:
高手出马就是快。信号级别的还没有学习。

网友A:
明显不对啊,电感前端。你调连续触发测电感前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对啊,电感前端。你调连续触发测电感前端

连续触发的意思是别用单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触发的意思是别用单次吗

嗯嗯,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