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怪问题,插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20-01-18):
联想G480,版号LG4858L-MB11326-1,故障为插电池不开机,按开关后指示灯变成黄色一闪一闪后灭掉,但是拔掉电池只用充电器确正常开机。
只用电池也不能开机,裸板测量,按开关有反应,待机芯片51225c会开启3、5v,也有3、5v pgood信号发出。请指教!
这是两种模式的触发时序

现在发现点问题了,电池模式下的PM_PWRBTN#(EC给南桥的信号)只有拉高,没有高低高这个信号,下面的rsmrst#正常拉高,但是桥没有S4#和S3#信号cmos电池放电后第一次开机是正常启动的,PM_PWRBTN#(EC给南桥的信号)也会高低高
AC模式下PM_PWRBTN#(EC给南桥的信号)是会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保护隔离这边的问题吧,看看ACOFF这边是否正常,另外有个BATT_OUT不知道有什么用,示波器看是瞬间高电平,传说是校准电池,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检测一下保隔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保隔电路试试

电池状态下,公共点有10.8v电压的呢

网友B:
应该注意电池检测信号。接电池待机应该只有LDO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注意电池检测信号。接电池待机应该只有LDO这个电压

你说的是第四个信号吗,+3.3V_RTC_LDO,这个信号图纸上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注意电池检测信号。接电池待机应该只有LDO这个电压

是不是这个,图纸上文字标错了,rtc打成了crt

网友B:
这个电 压在待机芯片上产生的,你就查待机芯片是不输出线性电压

网友B:
在51225C的3.13脚。只要这个电压出来,,就应该查ec的电池和AC的检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 压在待机芯片上产生的,你就查待机芯片是不输出线性电压

线性35v都有的,按开关待机35v也能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51225C的3.13脚。只要这个电压出来,,就应该查ec的电池和AC的检测脚了

电池检测脚应该有的,这个电脑拔掉cmos电池,用电池板第一次能开机的,我刷过bios还是这样

网友:
别管电池能不能看机,查适配器的上电条件。

网友:
高手出马就是快。信号级别的还没有学习。

网友C:
换个电池看看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池看看能开机吗

换过了,不行,只要一插入电池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你量量 电源接口到公共点的两个隔离管 尤其是第二个是不是击穿了   或者把这两个直接换了

PU3801 和pu4001     尤其是pu4001 这个看看击穿没有

网友:
解决没?坐等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好像 当时认为是电池的问题,叫用户不要电池开机,用户认为没什么关系,就没有继续修了,看了你的,也有可能是电路有故障,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肯定保护隔离  和  充电芯片  的问题!!!!!!!!!!!!!!!  查吧  别的地方不会导致这样

网友:
类似电量不足?

网友D:
修过一台插电池不开机的,原因是插入电池之后3V 5V PWM电感波形不稳定,最后把3V 5V PWM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插上电池可能对公共点的电流有影响,主要看看各大电压的波形有没有受影响如果电压不稳定,相对的信号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台插电池不开机的,原因是插入电池之后3V 5V PWM电感波形不稳定,最后把3V 5V PWM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 ...

我搜到过类似的案例,但是这台机器我打过波,35v待机很平稳。。

网友:
电池隔离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重点还是检查充放电电路